楼主(2011-03-17):
1。最近碰到一台数控插齿机,系统是802S的,X轴能回零,但z轴回零时,出现020002报警, 意思是通道1轴Z零点参考标记未找到。不知道怎么解决?

2。有三台数控滚齿机,一台是好的,其中两台427报警。SERVO ALARM:Z轴。DGTL PARAM ,根据报警看,我把好的那台里面的参数灌到了这两台不好的里面,但出现了上面的报警。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伺服参数不对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会参考点是开关离挡块太近了,要大于一个丝杠螺距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