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当我打开s7-200PLC仿真软件时,只看到CPU,没有扩展模块,而我要模拟的点比较多。请问怎么加仿真软件的扩展模块?

楼主:
求助 有高手回答吗

网友A:
确认你选择的机型可以添加扩展模块,当然,从视觉上就可以确认了,可以添加的在CPU旁可以看到标有0,1,2……等的方框,点击就可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