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双联电磁阀是干什么用的

杨力和徐锻的床子都有双联电磁阀,而且总报警,他到底是什么原理,谁能说一下?

网友A:
通过两路控制达到一路输出,并检测两路控制是否一致,否则报警,禁止输出。起压力机安全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两路控制达到一路输出,并检测两路控制是否一致,否则报警,禁止输出。起压力机安全保护作用。

请教《检测两路控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联电磁阀作用:互锁,不是电器上的互锁,是机械上的,用双线圈的目的就是增加保险系数。我们都知道冲压机上的重要部件:离合器,刹车  这两者需要同时动作才不会损坏冲压机。这就是为什么用双线圈的原因.....
总报警是何故

网友D(2020-10-12):
回复 楼主:
总报警是因为程序中阀的反馈检测时间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