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逻辑之分

楼主(2011-03-17):
在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上看到,PLC输出有正逻辑与负逻辑之分,分正逻辑与负逻辑有什么用?那怎么知道一个PLC的输出是正逻辑还是负逻辑?

网友A:
在照顾到外部设备/人身安全的时候,要考虑到异常状况,最平常的异常是断动力(电/气/压).当plc输入,plc,plc输出,断电的情况,让外部设备动作到安全位置,就要考虑采用什么安全状态,采用什么逻辑.
一般采用正逻辑,比较容易理解和建立.
比如日本的核电站,说是发电机柴油机不工作了,就没法切断反应.这种设计,就叫作不是故障安全的failsafe.
强调故障安全failsafe,整体安全级别sil,在一些环境下,相当重要!

网友B:
呵呵;这个应当是指晶体管输出的PLC对应的PNP及NPN型;

网友C:
晶体管输出吧继电器没有这种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