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好像只有位置控制模式时,才需要发脉冲给伺服运行,速度控制模式和转矩控制模式都不需要发脉冲给伺服,是不是这样?

网友A:
都可以用脉冲来控制的

网友B:
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不需要发脉冲,可以用内部的参数或是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C:
借楼主宝地一用

有愿意在武汉从事伺服软件开发的人才吗?年薪最高可达20万,有意者请留言或留联系方式。

网友D:
转矩没用过 但是位置是脉冲 速度是模拟量 这个是正在用的

网友E:
位置是一定要用脉冲控制的,速度的话可以以一定的频率脉冲来控制速度(这个是位置模式下的速度控制);另如是速度模式下,用AD就可以控制控制了,有参数可以设定如L0-10V对应有尽0-3000转。转矩控制的话只可以用AD来控制,同速度控制差不多,也是有参数可以设置的,具体手册里都会有祥细的说明。

网友F:
是的速度和转矩不是脉冲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