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指令的一些不解

楼主(2011-03-17):
三菱的回原点指令,zrn指令,有个清零信号功能,这个清零信号有什么作用,是把什么给清零了?

楼主:
没人帮我回答吗

网友A:
哎...  就是偏差记数清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就是偏差记数清零啊...
什么的偏差计数,寄存器地址是多少

网友B:
D8140 D8141 (Y0); D8142,D8143(Y1);定位模块,FX2N-1PG,FX2N-10PG等之内#BFM内的值!

网友C:
输出一个清零信号,可以接到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