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我这有个FX1N,现在想让时间继电器T保持,可是FX1N只能电容保持,最多10天,我想保存的时间长。问了很久,都说把时间继电器T的值用MOV指令保存到数据寄存器D中去,就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用?小弟不才,希望各位高手大侠帮帮忙。

网友A:
D0默认不是停电保持的.

网友B:
呵呵;那就用D200;

楼主:
是需要用D200的,可是程序怎么写呢?
ld x0
out t0 k50
mov k50 D200
这样写?还是怎么写?
写错了大家别笑啊,憋气保持!

网友C:
MOV T0 D200

楼主:
如果是MOV T0 D200的话,请问我的K值怎样设定呢?

网友D:
MOVK100D200           X1OUTT0就行了。。K100就是T0的值

楼主:
刚试了一下,这样写的话T0没有k值的话OUT不了啊!

网友E:
要用到断电保持功能的D200

楼主:
是的,D200是有断电保持的,不知道程序格式怎样写?高手赐教!

网友C:
这个K值是个常数,是应用程序限制触发软元件计时的条件,是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是永久存储的!三菱所谓的M,T,D,Y,C等软元件的状态或当前值均是以二进制字,位的形式存储在各软元件映像区(也就是数据存储器);对应的软元件就有EEPROM保持型,电容保持型;EEPROM保持型可以永久保存,但有擦写次数限制;电容保持型,这个就是通常说的只能保持10天了,电容没电数据就丢失了!
举个例子,LD X0  ,OUT T250 K10;这个T250是电容保持型的软元件,MOV T250 D200,可以把T250计时的当前值存储到EEPROM保持型的D200寄存器中,断电10天后,用MOV D200 T250 可以保证这个T250的当前值不会丢失!仔细看下使用手册!上面有说明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写的有问题
ld x0
out t0 k50
mov t0 d200
按F4转换的时候说“有不能转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指的是“mov t0 d200”,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你再重新输入下,可以转换!我自己也试过了,图片发不上来!

楼主:
好的,我再弄弄看,不行的话明天我再来,先谢谢了。也谢谢上面几位大哥。

楼主:
“第一行
ld x0
out t0 k50
第二行
mov t0 d200”
这样写有什么问题么?为什么按F4转换的时候说“有不能转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指的是“mov t0 d200”,郁闷啊,还是不行,难道PLC坏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mov t0 d200”按F4转换的时候说“有不能转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

楼主:
|-x0-------------t0 k50|                               |-------------mov t0 d200|这样的格式有错么?

楼主:
在线等,没人回答等一年!哪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C:
楼主,这样写肯定错啊!编程手册上有MOV指令的用法!除了中断指令(EI,DI),程序循环指令(FOR,NEXT)等有限的几个指令可以这样写!
!-------------[MOV t0 d200]错了! 哎 你看编程手册不仔细啊!

楼主:
是的,肯定错了才不能转换的,这样写对么?如果是这样写的话D200是可以保持住,可是断开X0,再接通的话D200又重新计数了!到底这个该怎么写呢?天那,我只想t停电保持而已,搞了那么久也搞不好,哎,无语了!
|-x0----------------t0 k50|
|     |                       |
|     |                       |
|     -------mov t0 d200|

网友C:
实现不是很麻烦,自己多想想怎么去实现吧,而且实现的方法也不单单一种!

楼主:
可是我是新手,懂的太少,现在只想用这个方法实现,大哥,教一下这个程序的过程吧,我加你QQ可以么》

网友A:
查了一下手册。
T250-T255为停电保持100毫秒定时器
程序如下:
LD X0
OUT T250 K50
MOV T250 D128

D128-D255为EEPROM保存的,
不过,这样也没啥意义,因为定时器是电容保持的,
电容没电后,定时器还是会归零

楼主:
如果用T250-T255为停电保持100毫秒定时器的话,只能保存10天最多,这样的话 也不用保存到D里面了,我就是想让这个保存的时间长一些才想把T保存到D的保持区去的,不知道格式怎么写,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T可以掉电保持时间长点的办法,求赐教!~

网友A:
T250-T255为停电保持100毫秒定时器
程序如下:
LD X0
OUT T250 K50
MOV T250 D128
LD M8007
MOV T0 D128
LD M8002
mov d128 t0
m8007停电检测
M8002为初始化脉冲
D128-D255为EEPROM保存的,电容没电,不会掉数据的.
没PLC做验证,不知可行不。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惜的是M8007是FX2N有的指令,FX1N木有啊!

网友A:
呵呵
把M8007改为x0也行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肯定错了才不能转换的,这样写对么?如果是这样写的话D200是可以保持住,可是断开X0,再接通的话D200又重新计数了!到底这个该怎么写呢?天那,我只想t停电保持而已,搞了那么久也搞不好,哎,无语了!
|-x0----------------t0 k50|
|     |                       |
|     |                       |
|     -------mov t0 d200|

我刚刚试了下,是可以的。。
LD X0
OUT T0 K440
LD M8000
MOV T0 D22

网友G:
ld m8000 mov k100 d200
ld x0 out t0 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