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FX1N中的时间继电器的断电保持方法有哪些,电容保持除外,网上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了,来工控吧看看有没有高手!

网友A:
这种问题有什么回答的?

无论哪种方式,在FX1N单机中,必将使用到掉电保持寄存器而已,只不过不断写入寄存器,在M8002时读取出来做个判断而已。

所以,除了电容意外,别无他法,因为你必须使用电容来保持寄存器值,无论使用累积定时器也好,掉电保持寄存器也好,你都需要电容来保持。

网友B:
呵呵;
FX1N对应的断电保持型定时器是固定的;

网友C:
我还不知道怎么用呢。我单位的设备。掉电后就得重新输入数据。

网友D:
可以把电容保持寄存器的当前值写入EEPROM保持的寄存器做备份,掉电恢复后M8002做判断电容保持寄存器的值是否清空为零,若为零可将备份寄存器当前值写入电容保持寄存器的值!但是电容没电需要持续通电30分钟以上才行,EEPROM寄存器也有擦写次数限制,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你说的是FX1N中的电容保持的计数器与定时器的当前值如何备份吧!

楼主:
应该是备份吧,再气动的时候恢复定时器里面是值!

网友E:
如果一定在用到保存,可以用加法指令来实现,按每秒加一方式,把数据保存到D200以上的数据寄存器里面。这样就什么都解决了。
编程的方式太多,其实转个弯就能发现有另外的一条路也可以达到终点。

楼主:
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是新手,懂的太少,还是要向前辈们多学习!

网友F:
多看一下手册就会懂的,有时候手册里写得很明白了

楼主: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