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还有就是谁有西门子数字量输出点的图纸!谢谢了!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B:
弱弱说下:
如果整个程序熟悉的话,看看该输出点如果要输出需要哪些条件来满足它,可以把它的条件满足了先再看看有没输出
或者换个正常的模块试试,就能判断好坏了

有时把模块拆开纯酒精洗洗,可能就没问题了

我基本这么操作的,陋见见笑

网友C:
连上电脑强制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