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大家好。希望大家帮忙。
我们是一家做玻璃钢厂家,想要引用机器人来喷涂树脂和胶衣,主要用于制作汽配件,以前没有接触过机器人。
如果要和机器人厂家谈这个项目,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们打算去厂家参观一下,更要注意哪些方面,学习点什么?

网友A:
你需要的机器人是喷涂机械手吧?那要看看你需要喷的是什么产品,产品结构是怎样的,是平面的还是有曲面的?以此定需要多少轴的机械手。有工字型架构的,也有手臂式的。无论是那种都需要讲求架构元件质量过关,最好是要求厂家给出一份配置表。例如滑轨、伺服电机、喷枪==是什么牌子的呀,滑轨防漆效果如何,能走多少公里。另外就是售后服务的问题了,很多售后都是跟不上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qq联系我113002776

网友B:
让厂家先给个方案,你们提出工艺要求,至于你不懂的就向厂家请教,还有就是个配件的性价比来看价格,多看几个厂家!只有符合你的要求,才是最合适的!找个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C:
你好,我是安川机器人的小胡,你所说的机器人案可以找我,我是作机器人案规划设计的,我的邮箱:hkf1980@126.com;可否把你的需求发给我一下;
     机器人的选型与所涂工件尺寸,喷涂效果及产能有关,仅作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