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这个程序的第11条  20005  实在不明白它怎么通了两次~~
第一次是顺利按我想要的  之后不知为什么又通了一次 然后就乱了~
我是新手  肯定是哪里出了错误  我没能发现  麻烦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重复输出
10.02(旋入)重复输出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 重复输出我也看到了 可还是想不大明白 这个是20005通了两次的原因吗?期待您具体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B:
没什么注释,也不知道你这程序是要干什么。看样子应该是个顺序控制。
你的200.05断开条件为什么和别的不一样使用使用下一个过程的线圈(200.06)而是用200.08?

楼主:
哦 是这样 这是个旋臂式机械手的控制~~~
上下是一个信号  10.00 通就向下  断开就向上~~
左右也是一个     10.01 通就左移  断开就右移~~
旋入和旋出是两个信号 分别是10.02  和 10.03
夹紧是一个        10.04 通就夹紧   断就松开
我没有用200.06断200.05的原因是:
200.05通了之后  向下  之后我需要它保持一段时间  要做其他的动作——松开(200.06通 将200.01 也就是 10.04断开)、然后右移(200.07通 将200.02 也就是10.01断开)。
之后 我才需要让它向上(200.08将200.05断开),再旋入(10.0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知道哪里就出了问题~~~
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么    期待您的指教!

楼主:
已解决~
这个已经解决了~~~我不用那么多断来断去的了 太乱了~~~今天试着用置位复位重新写了  试了一下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