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有知道的帮我介绍一下这个型号的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呵怎么称呼这种电流互感器,谢谢

网友A:
发一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好似叫做不完全三角接..  忘了...

网友B:
作用就是可以同时测三相的电流

网友C:
三相电流之和为零,知道两相电流就可以知道第三相电流

网友D:
这个电流互感器接法,好像就是测三相的吧~

网友E:
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测量得有前提条件啊,三相得完全对称吧!!!!???????
好像应该叫两相不完全星形接线吧
也仅用于三相三线制电路中,中性点不接地,也无中性线,这种接线的优点是不但节省一块电流互感器,而且也可以用一块继电器反映三相电路中的各种相间短路故障,亦即用最少的继电器完成三相过电流保护,节省投资。但故障形式不同时,其灵敏度不同。这种接线方式常用于 10kV 及以下的配电网作相间短路保护。由于此种保护灵敏度低,现代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F:
7楼,你错了,这个根本不会应用在高压设备中,对地短路用零序,三相平衡直接用三相互感器,一直以来,高压设备不允许用这种方法对设备或者线路进行检测。参考一下我的回复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7334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试验过没?ABC相,你可以试试,AB相一起用钳形表卡测,然后C相单独用钳形表测,是不是结果一样啊?试试吧

网友H:
我们6KV高配也是这种方式

网友F:
10楼,6KV用的是开口三角形,用于线路绝缘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