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我公司有不少普通车床,试问,如根据需要将它们改造成数控车床需注意哪些内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有专门帮人改造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先咨询一下。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参考?

网友A:
最主要是看你选择什么档次的系统,其它就是丝杠和电机及减速器的配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