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S11、800kVA的变压器,现在最大电流近1100A,还能增加13台160kVA电阻焊机、几台小焊机、及5台共计近90kW的电机吗?而且,看那意思,还有可能增加设备。

   (一)
   该厂过去,在工作时段内(仅白班),观察到的最大电流,是600A左右;而200A~300A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去年将近年尾的时候,有个电话问我,还能加多少负荷;我说,200kVA没问题。
   后来那人又问我,80~120kVA的电阻焊机,是否可带?我说:可。

   再后来又说,有12台焊机,每台焊接时间不足1秒。
   我问,每台的焊接间隔时间是多少,是自动焊接、还是手工操作?答曰:是人工操作,有装卸产品的时间;焊接时间约0.2秒。我说,可以吧。
   电阻焊机,许多年前见过(80kVA),是三相的;所以,也就没问是单相~380V的,还是三相的。

   不久的后来,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了;一问,焊机单台功率是160kVA、13台、单相~380V,还有几台气体保护等小焊机。
   又过了一段时间,还说要装空压机,电机是一台37kW、一台7.5kW;还要增加两台冲压机,一台22kW、一台15kW,及与之配套的空压机7.5kW。该项总计,接近90kW。
   现在焊机线还在安装中,昨又据说,还可能增加设备……

   (二)
   也就是早几天,在配电房观察到,最大总电流已逼近1100A;那天的电流,多在800A以上,而960A以上者,可持续达几十分钟。
   值班的一位电工说,过去有过800A以上的情形。

   该厂最大单机容量,约300kVA;另有多台60~120kVA的电阻炉,不过暂时,通常仅开一两台;其余,多是机械加工负荷。之前装机容量较大,实际用量不多。
   那么,再新增加负荷,可以吗?

   (三)
   本人间隔有许多年,没有实际从事过相关工作了;所以考虑问题,有欠严密、周全。
   一是未询问配套设施用电、有无扩展计划;
   二是开始时,没有落实设备的具体情况,并错误地利用了经验,下结语过于匆忙;
   三呢,没有核实、准确掌握现有实际负荷变动情况。

   当然,事已至此,说出的话已不会收回;只能根据实际的状况,再行权变了。
   (莫其麟,于20110318)

网友A:
800KVA的额定电流是 1154A    现在到了1100A是极限了  不能再加负荷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0KVA的额定电流是 1154A    现在到了1100A是极限了  不能再加负荷了吧!

网友C:
到了极限了。

网友D:
在增加,有可能出现变压器经常跳闸的问题,会影响工作的

网友E:
800KVA的额定电流是 1154A    现在到了1100A是极限了  短时间可超20%应该没问题与环境温度..通风变压器质量..维护都有关系,但是不提倡过度使用以包变压器寿命.

网友F:
自己要学会算,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800/0.4*6/10=1200A

网友G:
简易计算400伏的变压器额定输出电流=1.4*变压器容量

网友H:
80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在1140A左右,在短时(1小时以内)容许超1。2倍,即1360A。
如果实际电流长期接近最大额定电流,应增容。如增容短时内难以办到,可考虑对变压器进行强行风冷。即在变压器旁加装二只或四只轴流风机,风机启停可通过温控仪进行自动控制。
对变压器来说最大危害就是过热,如果冷却条件改善可以延长变压器的使用寿命。我们一台5000KVA变压器由于安装位置关系,在夏天温度达到85-90度,所以就安装了水冷和风冷二套冷却装置。

网友I:
我们一台1.6KVA变压器,额定电流2.3KA,在增加风冷的情况下,目前在使用的电流是3千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要学会算,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800/0.4*6/10=1200A

变压器是在用的,铭牌上有参数,不需要算。

楼主(2011-10-01):
到目前为之,使用正常;
该实例,利用了该厂负荷使用不均衡的情况;即使有可能超负荷,也可以调整生产班次来解决。
介绍的目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