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一个变压器是800KVA 怎么算出承受多少电流

网友A:
800/1.732*0.4=1154

网友B:
KVA=1.732×V×I÷cosΦ
一般cosΦ取0.95
I=(800×1000)/(380/0.95)=1154A
如果cosΦ=1,I=1205A,如果cosΦ=0.8,I=972A
所以需要较好的电容补偿。

网友C:
PE=1.732VICOSφη   额定功率=1.732*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就是实际负荷能力

网友C:
各位大师:发布回复信息一定要严格审查,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D:
一般电工估算有个口诀: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那800KVA的额定电流是800/0.4=2000*6=12000*10=120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