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0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1-03-18):
维修一三菱变频器,启动报OC,检查模块好的。驱动是六个3120,测各路反压都正常,怀疑是其中一个3120坏了,现无从下手请指教。另有一点3120不带管压降检测,OC从何处报出?

网友A:
回复--3120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A:
仔细看一下上图,把模块去掉,测一下光耦的电源电压、通断时的输出电压。

网友B:
3120没有管压降检测功能,是不会从驱动报出的。你是带电机启动吗?带电机的话有可能是从电流检测部分报出来的。

网友C:
我有一笨方法,在拆除模块的情况下,在电路板上的GE端加上一发光二极管,启动变频器,那么如果驱动好的话,那么二极管会亮起来,而且亮度差不多,那样就可以很快找出哪个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120没有管压降检测功能,是不会从驱动报出的。你是带电机启动吗?带电机的话有可能是从电流检测部分报出来的。
说得不错,但需注意,变频器是否还有输出电压检测电路,也许是从后者报出的。如是,则仍应该检查驱动电路。
另外,5楼朋友出提出了一个检测方法。

网友C:
3120是没有电压检测功能,所以报警不会从他发出,是由后面电流检测电路报警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当驱动芯片有一个或几个不好,后面电路就会报警,所以不管怎么样,但先要检查好驱动电路正常后在看后面的报警电路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检测电路部分的误报OC   你看看模块是采取哪一种检测电路的保护方式

楼主:
故障已排除,换了电流检测电路的两块运放芯片1片393和1片339。多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D:
楼上各位的发帖,都算是好帖。在这里统一表扬一下吧。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