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有这个现象问题,电缆是铜芯185到控制柜,支线是70铜芯线,支线经过铁线槽六米再架空,当负载电流到7、80安时,为什么铁线槽里有那种电流互感的声音。线槽以接地

网友A:
电流在电缆中流过跟水流在水管中流过原理一样,电流小的时候,在电缆上引起的振动频率不大,当电流大了的时候,由电流引起的震动频率相对提高,当振动频率在管槽的某一个位置引起共振的时候,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并不仅仅是由涡流引起,有时候铝合金线槽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电流互感的声音是什么呀,可以简单描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在电缆中流过跟水流在水管中流过原理一样,电流小的时候,在电缆上引起的振动频率不大,当电流大了的时候,由电流引起的震动频率相对提高,当振动频率在管槽的某一个位置引起共振的时候,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并不仅仅是由涡流引起,有时候铝合金线槽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像这种现象怎么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大电流导线会产生磁场而导致的该现象。所以同一个回路的电线必须在同一个线槽桥架或者同一根钢管,否则会因感应涡流导致发热烧毁
这种情况是在同一根线槽里,但线不是盘旋的。怎么会产生涡流现象呢 ,在另外一处也是线槽但没有这种声音。

网友A:
消除它干嘛?不影响生产的东西,一定要消除的话,在里面的导线与线槽之间垫一块绝缘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的声音是什么呀,可以简单描述吗?
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它干嘛?不影响生产的东西,一定要消除的话,在里面的导线与线槽之间垫一块绝缘橡胶。
哈哈,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吧,更大的负载还没开始呢

网友A:
消除一个共振还不容易?只要破坏它的共振条件就是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A:
说说做了些什么,现在还不能解决?

楼主:
问题现在还放在一边,目前没有大的功率输出,事情太多啦只能暂 缓一段时间。有待解决后,我会回复的。谢谢朋友们的关心!!!

网友E(2012-06-1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较大铁制线槽内有很多电缆,线槽长度有50米左右.整条线槽都在响.心里也担心.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F(2012-09-11):
发挥更好的歌和复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