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想买一根三菱FX系列的编程电缆11针的,想问问老师我这里有三菱编程软件和PLC,是不是接上就可以用,还用别的软件吗。以前都用手编,想买个电脑的试试,希望大家帮我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不用,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和PLC就可以了,前提是你要懂得用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B:
呵呵;还真能整,又出个11针的;

网友C:
三菱什么型号的PLC?现在常用的FX系列是8针圆孔的通讯口

楼主:
我说的是电脑的那端,PLC那端是八针的,我现在一直用手编,没买呢,问问大家,我们这里65元不是USB接口的,价格贵吗,我认为高些,软件我会用主要想练习一下,准备以后用,不用驱动软件就行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呵呵;电脑端也只有USB口或9针的COM口二种可以与PLC通讯;

网友C:
65元贵不贵,你自已可以衡量下
如果只是买个电缆,可以找下有没有更便宜的
如果你对PLC不熟悉,卖电缆的公司又有技术,那还想和他们交流些技术,学习了有问题还可以向他们咨询下,通过买电缆找到个认识他们的途径,建立起关系,就是再加100又怎么样呢

网友D:
都梦想着显示器接口连接PLC呢

楼主:
我买了55元今天已经试过了还行谢谢大家

楼主:
我买的是9针的,我们这里就一两家卖。手里有一台PLC三菱FX1N的,没事的时候可以试试了,一点点的学会。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