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我听别人说光纤传感器可以用来定长距离的检测,比如某一工件为一确定长度,不是这一长度的工件可以检测出来,还可以用来检测物体的长度,比如套标机上的标签长度的检测,检测出它为多长,才可以确定带标伺服电机要运转多少周,是不是这样的,怎么样调节光纤传感器才有这样的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它们的输出信号肯定不一样,前者估计是开关量输出,后者肯定不是开关量输出,那具体是什么输出呢?
  光纤传感器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的物体,是这样吗?例如,在用三菱FX系列PLC编程时,如何让两个光纤传感器分别识别黑跟蓝颜色的物体?
   光纤传感器还可以检测物体的有无,这就跟光电开关的功能差不多吧
   光纤传感器是不是要选择合适的光纤,使用前还要调试调节,设置参数之类的吧,其输出信号一般是接入PLC中吧,是不是这样
   以上是我对光纤传感器的一些认识,上面的疑问还望网友帮我确认或解答,在此谢过

网友A:
光纤传感器本身是不可以检测距离的,它需要外界因素如PLC搭配用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传感器本身是不可以检测距离的,它需要外界因素如PLC搭配用才能实现
怎么个和PLC搭配用才能实现检测距离呢,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其实光纤跟普通的光电差不多的,只是设置上不一样,比如你要检测在比较狭窄的地方,光纤可以做到
 你或者可以加我QQ:496952123,交个朋友交流一下,我是德国威格勒传感器(上海)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或者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