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8):
大家一起讨论此图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说是开关电源,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带有短路过载保护的DC/DC转换电路,R61-R63是LM358在电路过流保护后的一个基准电压,用于该电压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取样监视。正常情况下,48V电源经过V14开关管导通后,工作电流从其集电极流出,经过R1-R3电阻网络降压,限流,得到15V的工作电压,分为两路,一路送至5V稳压IC的输入端,一路通过R65降压,通过LM358的2脚输入,作为比较器的基准电压,电路正常的时候,V13处于截止状态,v14基极处于高电位,保持导通状态。LM358是一个单电压电压比较器,比较电压从7805稳压IC的输出端取得5V的取样电压,通过3脚的限流电阻R11、R13后输入,当7805的负载过流或者是短路的时候,取样电压降低,比较器从1脚输出高电平,导通V13,V14基极高电平变为低电平而截止,7805失去工作电压停止工作。
刚刚睡醒,有点乱,凑合一下吧。。电路原理基本就是这样了。。

楼主:
追问
请教15伏如何计算的,谢谢

网友A:
电路图上很清楚写着啊15V啊,何必自己计算呢?

楼主:
补充
15伏是为了调试方便标上去的,实际上没有15伏,是如何计算这点电位的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我有点疑问,电路上的7805和MPS2907是不是微型封装?一般的MPS2907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的。

楼主:
关于开关管
三极管是2907a   封装  TO-92,

网友A:
晕了,估计这个电路的输出不会很大,最多也就是500mA左右。。但是其降压电阻选用的标准可是按照1.5A的容量来制定的。

网友B:
u1a的2脚电压大于2.5伏,由此推算r65上端电压要大于4伏,再说48伏减去必要的一些压降,然后除以(r1/3)。这个电路最大电流也不会超过120毫安

网友A:
按照这个电阻压降回路计算,它的输出电流只有99mA。所以我也在纳闷,一个这么小的电流,何必使用这种保护电路,而且电阻压降网络还是用了1.5A的容量,搞不清楚。

网友C:
一鸡肋型降压稳压电路 电路复杂 输出电流小  唯一的可取点就是压差稍大 现在大把的电源稳压IC加少量的外围元件可取代这电路

楼主:
此图是电动车控制器的电源部分,请大家多给力谈谈

网友B:
狂晕。电阻标错了是100才对,不是102

楼主:
电阻是贴片电阻的标法
电阻没标错,是贴片电阻的标法,102是100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