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问题

楼主(2011-03-18):
各位大虾,有1台机器3相用的线都是双色线,现在机器有问题,厂家来人说是我们用了双色线做相线才使电机过载的,请问双色线是不是不能用来替代相线的,

网友A:
只要使用的是质量好的、符合电气标准的线材,什么颜色的线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话只是规范问题,与运行无关。

网友B:
应该知道的也不知道,您只好让厂糊弄了。

网友C:
他在推卸责任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我做电工2年,还第一次听到那个人这么说,说的还挺像专家一样的,反正钱还没付清,

网友D:
双色线只不过是个颜色代表罢了,只要截面积能带起设备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我做电工2年,还第一次听到那个人这么说,说的还挺像专家一样的,反正钱还没付清,
你都说还挺像专家一样的,这回你还没有折 人家说得有“道理”

网友F:
电机过载的原因根本不是由于电线的颜色引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我做电工2年,还第一次听到那个人这么说,说的还挺像专家一样的,反正钱还没付清,
你都说还挺像专家一样的,这回你还没有折 人家说得有“道理”

网友H:
哈哈,被人忽悠了吧,后悔了吧

网友I:
确实和颜色无关!不过, 如果你的双色线是几根电线拼起来的  且线径不符合电机功率的  那估计就会引起电线发热导致电机出问题

网友J:
颜色只是个标记而已。

网友K:
真扯淡
努力提高

网友L:
与外皮颜色无关
和你线的大小有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只要使用的是质量好的、符合电气标准的线材,什么颜色的线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话只是规范问题,与运行无关。
[/quote对,只要线径够就行

网友N:
電機過載和線沒什麼關係吧

网友O:
楼主的理论知识有待加强。

网友P:
过载和线没关系,只要横截面够用就可以

网友Q:
要是安全检查来检查就不行,线经只要的国标的就没事!那是电机的问题和线的颜色没有关系!

网友R:
黄绿双色线,标准是做为接地保护线专用的。从专业角度的电工是不敢接在相线上的,如果说
短期内使用并有提示对方,只要是正牌电线,线径符合规范要求,三相相位到位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S:
和颜色没有关系,和材质,横截面有关系

网友T:
这里也是乐园啊!什么事都有,人才就和本山的小品一样。O(∩_∩)O~

网友U:
路过学习树上骑只猴司机看到就刹车!

网友V:
相线 一般用黄绿红 双色线是地线 双色线一般加工绝缘较差,且线的面积不达标,但电机过载与之无关,除非你用的双色线太细,电路压降太多引起电机欠压,而带负载能力变差

网友W:
皮是怎么样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芯

网友X:
这和线的颜色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看线的质量,也没听说用错线会引起机器问题啊!

网友Y(2012-06-26):
外行想当然的忽悠内行,这也行,只怪楼主电工常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