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多大以上电动机需要设置差动保护?

网友A:
只要有电流产生的交流系统都可以使用,只是有没有这个必要使用而已,没有具体的容量要求,现在很多的电机智能保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差动保护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细化的话一般就是综合保护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电流产生的交流系统都可以使用,只是有没有这个必要使用而已,没有具体的容量要求,现在很多的电机智能保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差动保护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细化的话一般就是综合保护器了。。。

以前听说过变压器搞差动保护,原来不光电动机可以搞,只要有电流产生的交流系统都可搞,请教其工作原理。

网友A:
差动保护把被保护的电气设备看成是一个接点,那么正常时流进被保护设备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相等,差动电流等于零。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流进被保护设备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不相等,差动电流大于零。当差动电流大于差动保护装置的整定值时,保护动作,将被保护设备的各侧断路器跳开,使故障设备断开电源。
差动保护的基本原理是:电路中流入节点电流的总和等于零,只要利用好这个原理,变通使用,差动保护不光能应用在变压器上,电机、发电机、线路、母线保护都可以使用。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的原理,继电保护的一种!主要用于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尔霍夫定律的原理,继电保护的一种!主要用于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

工作原理好象和现在已经用到家庭的《漏电保护器》有点相似。但是怎样用于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还理解不了,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零序电流,跟漏电保护原理差不多的。

楼主:
还是没人说明多大容量能用

网友A:
楼主啊,2楼已经回答你了~~自己变通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零序电流,跟漏电保护原理差不多的。

"零序电流"是从N线返回电源的,所说“差动保护”的节点只有三条火线而并不包含N线吗?

网友A:
这里说的零序电流不是指零线返回的电流,而是利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将三根相线同时穿过互感器铁心,当电路中三相平衡的时候,Ai+Bi+Ci=0,当出现不平衡的时候,Ai+Bi+Ci=I,此时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出现感生电流,保护电路根据这个信号执行设定的保护。一般使用零序保护的设备都是三相设备居多,没有零线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2楼已经回答你了~~自己变通一下吧。。

就像变压器差动保护一样,需要800KVA以上容量才设置,我个人理解对于电动机而言1000KW以上的才设置差动保护

网友D:
我记不清了,6MW还是10MW的

网友E(2015-10-18):
996电动机差动保护装置主要用于10KV、6KV、3KV高压电动机的差动保护、该保护装置具有差动速断保护;、二次谐波制动的比例差动保护、CT断线闭锁比例差动保护、CT断线告警等保护功能、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容量的电动机的主保护;该保护装置一般和973或者974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配合使用、组成完整的电动机保护;如想经济实惠、也可选用我公司的973C电动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一台可当作上述两台使用。http://www.weijizongbao.com/chadong/1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