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请问软起动适合频繁启动吗

网友A:
不应该问软启动是否适合频繁启动,其实对电机的要求更高。

网友B:
可以的,只要你的电机与工艺满足条件就可以。

网友C:
肯定不适合,因为软启动每次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5倍,发热量很大对软起冲击也很大,容易损坏机器。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D:
不合适,我们单位的软启示12个小时启动一回

网友E:
应该取决于驱动的对象,我们只有在调试时一般间隔半小时启动一次

网友F:
不宜频繁启动,发热厉害!

网友G:
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厂的堆料机就是软启动,关键要设置好启动和制动时间等参数。致于90KW的鼠笼大电机,频繁启动,什么启动方式都太好。可改为绕线电机降压启动,如行车。

网友H:
可以肯定的说:软启动是不可以频繁启动的,我有亲身经历,坏的太快。

网友I:
不可以,频繁启动软启动会过热报警,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J: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K:
学习了,软启还没用过。

网友L:
肯定不能频繁启动,软启的说明书上都有明确的要求。我用过正泰、和平的软启,都是明确要求启动间隔时间的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