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工作中被电击的经历

楼主(2011-03-19):
干了才十年左右的电工,倒是被电了不少次,有时是误操作,有时是其他人员不了解情况就送电被电的,记得有次单位里有盏日光灯坏了,镇流器烧了,本来是小事的,谁知我正站在板凳上换呢,有家伙随手将开关打开了,被电了一下,电笔被手甩了好远(开关是双键开关,他大概是想开其他的灯,但平时习惯了两个一起按下的),事后想起来都后怕,幸亏当时是站在板凳上换的。不知各位坛子里的前辈们被电过吗?都来说说自己被电的经历......

网友A:
呵呵.家用照明,很多都是没有牌的的电工接的线..! 控零 的灯 接线 我是见多了.... 就算你把开关关掉了.也一样的带电.

网友B:
碰到过开关的接线一次,因为不是去抓只是碰到,麻了下就被打开了

网友C:
刚出道是被电击过了,印像最深的是在家里接灯头(带电操作,不能停电),因没有梯子,不够高度,叠了三张小凳子就在上面操作了,结果凳子滑了,人掉下来手刚好碰到火线和零线,当时被弹出一米多元,手没有一点力气。这么多年凡事都比较小心谨慎,基本没有这种事情了。

网友D:
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被电过N次,也就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现在动手的时间少了,再者自己也非常的小心,基本上有几年没有被电过的感觉了。
搞电,不要相信别人,自己关的开关都要验一下,基本被电的机率要小很多。

网友E:
被电过两次 差点都挂了 一次是10多年前帮别人修一台黑白电视机 用手去电源探变压器外壳 是用手板去摸的 结果他很杯具 变压器漏电 手被条件反射握住了 好在家里有漏保 否则就挂了
第二次是在江苏某企业 因为得罪了领导被穿小鞋 被强迫去违章10KV高压带电作业 不幸被漏电电了下 吓半死 当时在对讲机的公共频道里直接问候了那台湾人他老娘

网友F:
看来你们没有我当年那悲伤的一瞬间啊

也是刚出来混时,给人家接线时,380V的;正在进行时,线正分开放在我手里,那边本身是接好的,有个家伙把断路器打开了,瞬间半边身子全麻,要不是断的快,命就没了;p
当时左手都黑了,肉都焦了。现在伤疤依然明显,永远的伤疤啊

网友G:
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我去换一个空开. 把总的刀开关拉下了 . 没验电 就拿扳手去扭螺帽.. 我的乖乖 ..还带电.全身麻完 .. 扳手被甩一边去了 ..后来一检查刀开关绝缘木 炭化了 ..

网友H:
我搞过一次直流电,24V的两个电瓶相连,扭螺丝时不小心碰到短路,手都打黑了一块

网友I:
刚出道是师傅对我说:没电时一定要像有电时一样小心谨慎地操作!
可惜我把他老人家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后来,在房梁上接线时不小心,一手捏火线另一手拿零线,想扔都扔不掉,一个人独自在房梁上跳街舞。。。。。。感觉左手到右手的这段距离像是被人用烧红的钢筋穿过去一样的剧痛。
后来的事记不清了,被120拉到市第一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还好老板买的单!白捡了一条命!
现在,把以前的老板炒掉了,到了一家新企业,主要维护机房的PLC。
那段记忆却是终身难忘的了!
我现在的座右铭: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望同行引以为戒!

网友J:
呵呵,谈经验的不少。

网友K:
用一次用电笔测380V相线是否有电,结果不一小心手碰到了,当时一麻,吓的冷汗出来,电工行业小心是第一。

网友L:
必须胆大心细!

网友M:
与电打交道,不被电击的人可能没有吧,所以为了安全,要小心了又小心才行。

网友N:
没有电到过,每次都是确认停电才干活!

楼主: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电工一般情况下能不带电作业尽量不带电作业,就怕碰到些不懂行的“小领导”,明明不能干,非得赶鸭子上架-硬逼,这样不出事都难。

网友O:
曾经被575V的电过,把断路器顶跳了,是吧两个铜排短路了,不过把我的手也烧焦了,不过人没事,大幸呀!所以以后更要小心!

网友P:
小的时候插插头的时候被电过,那感觉一辈子忘不了。后来搞电了,一直很小心,没被电过。只是刚入行的时候,有一次测电机电压时,不小心表笔造成短路,吓的向后跳了很远。表笔的针头被熔得剩下一半。怕怕,呵呵

网友Q:
俺刚出道被电过十几次。有一次设备重新安装,接好后发现没电,空开也合着。这是俺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拿手背凑了上去,只听一声“啊”,原来厂家安装空开时是反着安装的,俺也忘了上面有没有字。后来就知道随身带着万用表了。打死也不用手去碰了,呵呵呵。

网友R:
我有一位同事大学毕业半年.学电器的回家修电扇给电亡啦?

网友S:
我刚出来经常被电打,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很少被电了,一般都是关了电再用电笔量一下,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网友T:
好象没那么厉害吧?
  220的我被电过几次,好象就是振了一下,没被弹出去过

网友U:
被电柜的总电源电了一次,直觉的胳膊肘搭在柜体边上疯狂的简谐振动,表情心理感觉在生理感觉之后才产生,索性身体和神经上没有任何异常。之后每次断电后,都先用万用表检查下才操作,避免承担别人的失误产生的后果,呵呵。。。。。。

网友V:
小时候不懂事,直接拿铜丝去捅插口,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W:
本人很胆小的,一般能不带电就不带电,麻烦点也没事,想来被电也就那么几次,一次是大电容没放电,电了下,没问题,最惨的是修一台机器,是超声波,在断电下,用手摸了振动子,好家伙,手被电的甩了下,后来手指头麻了近一个星期,那个振动子相当电容,放电有2000V左右,好的时候手摸了没事,但坏了不知道下这电了,公司好几个师傅都被电过

网友X:
搞电的还是小心为上啊

网友Y:
把不带电当做带点做。

网友Z: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若干年前我高空糟遇过一次380右手一根火线左手再去碰另一火线,现在记忆犹新。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