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创AC32过流

楼主(2011-03-19):
我有一台伟创AC32-T3-011P一起动即显示0C过流保护,空载启动也一样,不知该怎么检修请高手指点。谁有控制电路图给传一份,谢谢  我的邮箱: zhaodonfm@yahoo.com.cn

网友A:
一般变频器上的过流保护,就两处吧,一处驱动,一处输出电流互感器检没,我认为你可以一处一处的断开,在空载下启动下测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