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怎么学步进电机,以最短时间用到实际中去?
现在很想学步进电机,很小的步进电机,大概只有拳头大。那些说明书什么的都丢了,现在学的话,从哪开始?

网友A:
步进电机并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大也是这么控制,小也是这么控制。驱动器现在市售的大概也差不多。关键并不是步进电机的用法,而是编程能力,用好步进电机,也就能用伺服了,原理一样。
编程并不是一般会用PLC就可以,而要学会高级指令,学会各种数据运算,这才能把步进电机转起来。

网友B:
呵呵... 步进电机设定好细分.电流. 后.发脉冲就能转了...!

楼主:
有电子书的资料么?

楼主:
比如怎么接线,怎么进行简单的控制正,反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