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有那些相同点和哪些不同点。能不能相互代替。怎么样代替

网友A:
PNP是正极体,公共点接正;NPN是负极体,公共点接负!如果相互代替需要加继电器!

网友B:
有的高功能传感器是可以直接设定输出方式.即:NPN 输出 PNP输出. 或者是改变屏蔽线的接法也能改变极性..

网友C:
不能直接替代,但可以加转换电路来用。

网友D:
PNP输出为正电源,NPN输出为负电源,不能直接替换,改变控制电路才行!

网友E:
不能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