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问题

楼主(2011-03-19):
我买了个 PLC,接电源的地方,除了有L N也就是AC220,还有个DC24的电源?请问是不是2个电源都要用呢?如果只用220V的应该也可以工作的吧,我的理解是DC电源相当于是给输入输出点扩展的,如果模块太多,就需要接,如果扩展模块少,那么PLC自带的24V也应该可以完成工作,请问是这样么?顺便拜个师傅,小弟一定虚心学习,自己觉得还可以的请留下QQ,小弟一定虚心求教

网友A:
PLC上的L N是接220V工作电源的,DC24V是PLC的输出电源,输入信号可以用的。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220 输入 24直流输出

网友D:
220 输入 24传感器电源也可用于继电器

网友E:
呵呵;先找对应的PLC说明书仔细的看上几次再去接线玩;

网友F:
楼主买的PLC目前要好多钱啊,我只使用过西门子的,家里有块200的只是还没开始玩

网友G:
交流220v 输入, 24直流输出,DC24V输入信号可以用的,输出端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