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1-03-19):
本人对三菱Q系列PLC不太熟悉梯形图中定时器T132常闭触点为什么时间到了触点不断开,希望高人帮我分析,在此先谢了。
三菱Q系列PLC

网友A:
上张监控的图看下,
有可能是时间到了,常闭点断开,Y0B2也马上断开,此时定时器又被复位了

楼主:
我仔细看了当定时器时间到了时,T132没有断开,刚开始设定的是5,后来改20 还是不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那你看下定时器的当前值是怎么变化的,时间到了后是保持还是马上又变了

网友B:
YOB2断开了,不过时间太短了,输出是没有变化的

楼主:
.时间到了一直在变化,数值大小多一样。

网友C:
在T232接通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它的常闭触点断开,紧接着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扫描周期它又复位了,其实YB2断开过,时间太快,你看不到而已

网友D:
我想问下你这个程序是用来控制什么的?如果想看到Y0B2有明显的断开建议你不要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E:
是不是你写了两个T132的输出线圈??按道理只能有一个输出。处分按步的,如果两个线圈一个通一个不通,周期扫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很快的闪烁,无法分辨,看似有信号了,其实没有,我以前错写过两个输出同一个信号的,结果看输出灯是亮的,但是没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你这个程序是用来控制什么的?如果想看到Y0B2有明显的断开建议你不要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在Y0B2那边加一个脉冲计数器看看计数器值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没有两线圈控制,是控制一个电磁阀,现在的问题是YB2通电时间长了,用个时间继电器把时间缩短些,就是没办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时间到了一直在变化,数值大小多一样。
看你监控的回路:
M3207》M99》M1009》M3250》是通路,
T232断开了,又会重新接通的。

网友H:
13楼为正解!

网友F(2011-08-25):
有没有断开在加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I:
T132只能闭合一个循环周期,你怎么看得见?

网友J:
同意6楼说法,你要看计时的数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K:
估计是瞬间断开后,还有别的信号给了Y0B2接通,
导致又开始自锁,就断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