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在西门子300PID控制器中,FB58块在模拟量中是否可以无数次使用该块?当然需更改I/O地址,在同一个功能块中用是否产生冲突?请教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无数次,实际上取决于你的PLC运算能力。

网友B:
不错,感谢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