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问题

楼主(2011-03-19):
三菱伺服J3系列功率200W在运行中运行半小时后运行就会出现误差,原始位置慢慢改变,恢复远点位置又正常,是不是伺服在往返运动又累积误差,我是用同步带传动的怎样能解决这问题。谢谢。

网友A:
机械反向有没有间隙,皮带紧不紧?
可能用丝杆要好些

楼主:
同步带不太紧,联轴器连接的也检查了反向应该没问题,明天在检查。丝杆的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