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用的松下FP-XC30T的plc, 三轴联动,机器有时会出现加工工件到一半时所有动作都停止的现象,跟急停的效果差不多,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运行出错,这时PLC应该会亮红灯才是。应该是在转换的过程中没有把数据转换过来,或者是数据成了0,这才会造成PLC突然停止,其实是出错停止的。分析一下程序里面,有没有数据出错的地方。
也许是在数据切换时时间太短了。查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先从外围电路或电气元件入手。像你这种问题我们工作中遇到过很多。俗称软故障,确实很头疼。必须要仔细观察,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C:
最好看看PLC程式吧,看看停止的条件都有哪些,一点点排除。。。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D:
如果基本每次都这样,程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E:
应该从程序上来查问题了

网友F:
请问PLC会'死机‘吗?有时候PLC突然什么都动不了了,但从新启动却可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碰到过没?我也询问过一些有经验的,基本很难得,程序混乱我还是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出错,这时PLC应该会亮红灯才是。应该是在转换的过程中没有把数据转换过来,或者是数据成了0,这才会造成PLC突然停止,其实是出错停止的。分析一下程序里面,有没有数据出错的地方。
也许是在数据切换时时间太短了。查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说的是不是error这个灯,error这个灯是长期闪动的,因为有些数据寄存器的设定值是零。你说的“数据切换时时间太短了”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设置?
三轴的停止条件就只有X7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基本每次都这样,程序的可能性最大
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做了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这样!

网友G:
设备不动了,PLC还有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备不动了,PLC还有输出吗?
plc输出当然是停止了!

网友G:
是调试中的设备吗?是不是有输入信号线虚了  ?

楼主:
是在调试的设备。今天去试了两个小时没出现问题。
听客户说,开机三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并且出现后再次出现的机率就变高了。有时过一两个也会出现相同的故障!

网友A:
把程序发给我,看是什么问题,修改一下就是了,把以前的回原点改掉。主要是那个写程序的没有写注释,读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H:
应该还是程序上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又改了下,加了一句由X7(急停)常闭触点控制的传送指令:F0 MV k0 dt90052,想防止平时状态下对dt90052值的修改还是没效果!另外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中间停止的时候连自动计加工节拍那个也停止计时了,这个按急停的时候倒不会停止。估计是plc所有的输出都停止了,包括继电器。看来plc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吴叔叔,程序我看懂了,自己临时加了一些注释可能不太全面,不知道的QQ给我留言!程序已发到你QQ上了。

网友A:
程序出现很多错误,出错也就是正常的了。
1.首先没有创建好回原点数据表,没有做回原点指令;
2.没有把系统选项里的《主单元输入设置2(HSC/PLS)》设置X4~X6作为原点输入点。现在系统里的这三个点都是普通输入。
3.在数据转换的时候没有切换时间,程序同样要喘口气的,要不然怎么切换得过来呢?
4.按这个端口来做的话,外部接线也应该要改一下了

楼主:
"3.在数据转换的时候没有切换时间,程序同样要喘口气的,要不然怎么切换得过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你说的数据清空指令是什么,在操作手册中找不到!!

网友I:
检查下接线有没有脱松的,曾经碰到过客户PLC输出端子接线脱松,导致信号有时不能送出,机器人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先从外围电路或电气元件入手。像你这种问题我们工作中遇到过很多。俗称软故障,确实很头疼。必须要仔细观察,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现在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铣一个工件要出现几次,换什么程序都一样!那个数据清零程序到底是什么,有谁知道吗?

楼主(2011-05-12):
换了PL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