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差率与电机性能有什么关系?在不同频率下运行转差率稳定吗?有多大变化?

网友A:
转差率与负载和电压有直接的关系,负载大或电压低,转差率增大!

网友B:
转差率是交流异步电机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它是电机模型的参数,采用变频器的矢量控制以后,因为转速是闭环控制的,所以,转差率在电机运行中并不显得重要了,,恒转速的控制将其做了补偿。但是变频器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时候,这个参数必须要准确。

楼主:
请问二楼的大侠,变频器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时候(矢量控制),如果这个参数设置得不正确,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