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弱弱的问一下:定时器序号能用变量吗!

本人新手,请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不能,没见过编号用变量的
你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不能吧,只能用阿拉伯数字!

网友C:
名称可以   这个序号?   对你说的我感觉不是很明白

像S7-1200可以仅用符号访问定时器

网友C:
不过定时器的编号是不是 算 变量的一种呢 ?

楼主:
     我用的是国产南大傲拓NA200系列;某段循环中需用定时器,所以将定时器序号用变量代替;编译时没有问题,但执行就不行了。目前技术支持已经明确告知:定时器序号不能使用变量,容易引起中间寄存器变量混乱。当然这一点我已经通过仿真和试验验证过了。
     但是,听说西门子和三菱都有支持这种用法的型号,只是我没有用过。
     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希望国产品牌改进提高!期待中!

网友D:
不可以的

网友E:
都不可以,西门子也是不可以把定时器放在循环中的。

网友F:
楼上朋友,日系变址寄存器也不可以这样用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F:
Q系列试了下可以,所学有限!谢谢点教!

网友G: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样用?能不能提供思路。
如果一定要这样用,请不要局限在tim指令,可以编程序造一个“tim”

网友E:
卖家PLC的定时器都有数量限制,如果序号可以用变量的话,你把他做在子程序中,然后调用,用实参传给形参,那不是打破定时器数量的限制了吗?

网友H:
呵呵,国产的还是直接与厂家确认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