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1-03-20):
修了几台电动机,运转正常,就是空载测三相电流大小不等,对各相零线电压分别是220V、230V、250V波动,各相对各相电压基本上是380V左右,请问是不是三相电压不平衡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A:
根据你的介绍,三相基本是平衡,可能是分220V负载造成的不平衡。

网友B:
请问一下,为什么修复的电机三相总有些不平衡呢?是修复电机人水平问题还是?

网友C:
修的电机匝数没那么准确的,你的还算平衡!

网友D:
我感觉平衡度还可以

网友E:
你测下电机的三相绕组是不是平衡的啊

楼主:
三线绕组阻值相等

网友F:
呵呵,没有把3相的电流提供出来!不好判断!
三相不平衡,难道你的电机用零线?只要380对就行了!
220、230、250出现这种现象,lz要检查下电箱里的零线呀!

网友G:
电机的三相阻值不平衡也就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