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普遍使用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等PLC,现在国产品牌质量如何?
请高手指点!网上见到哈工大、南大傲拓等品牌,好用吗?

网友A:
你说的国产这2中品牌  还真没用过呢

网友B:
要看用在什么情况下了,一般的逻辑控制国产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愿意看到中肯的、或客观的、或不同的评价。

网友D:
我一直用的是西门子的,国产的没试过。期待使过用的朋友谈谈

网友E:
公司有一台小型的台达的PLC,现在放在一个没有使用的控制柜里,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是更新换下来的

网友F:
还是喜欢三菱的

网友G:
在很多场合,国产PLC都能胜任。http://www.gkong.com/zt/mzplc/ 这是我们的国产PLC专题。

网友H:
我一直用的是西门子的,国产的没试过.

网友I:
和利时 浙大中控

楼主:
我是个新手,只用了国产南大傲拓NA200系列;目前感觉开发界面、软件、硬件质量还不错。
     某个程序中用了一段循环,其中有定时器,所以将定时器序号用变量代替;编译时没有问题,但执行就不行了。目前技术支持已经明确告知:定时器序号不能使用变量,容易引起中间寄存器变量混乱。当然这一点我已经通过仿真和试验验证过了。
     听说西门子和三菱都有支持这种用法的型号,只是我没有用过。
     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希望国产品牌改进提高!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