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

楼主(2011-03-20):
今天在调试机器时,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开机时正常,五分钟后输出点同时有两个输出。断开后重新上电,又正常了

网友A:
先检查程序;

网友B:
应该是个.程序问题

网友C:
检查程序。

网友D:
监控程序,看下出问题时程序中具体的状态、条件等

网友E:
从程序入手查找问题点啊

网友F:
程序问题...

网友G:
这个肯定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