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FX2N-485BD 与三菱变频器如何接线

网友A:
呵呵;5根线,三菱说明书上好像有的吧;

网友A:
上面的1\3\4\5\6接到PLC通讯板上;

网友B:
三菱有的型号的变频器,也可以不用PU口,有的型号带有485端子

网友C(2015-01-24):
维修与销售结合一体。主营:变频器  武汉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