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我想问下omrom  pic 都正常,为什么就是和电脑没有信号通讯吗

网友A:
首先看一下通讯设置正确吗?
用的什么通讯电缆啊

网友B:
都正常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你点连到plc时  如果有什么不对 它会提示你的啊  比如plc类型不对  cpu类型不对  端口不对什么的~~~
    还有线什么的都按照手册接好了吗?
    我也不是很懂  最近刚买了一台欧姆龙的学习呢  前两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多查查手册应该能解决~实在不行打打客服电话什么的  你买plc的店可能也会有技术支持 问问~加油~

网友C:
OMRON  PLC的通讯本来就很烦人的。我也很不喜欢用OMRON  PLC。

网友D:
呵呵,检查通讯方式,设置,接口硬件,等等.你没说清楚是怎么个不通讯?

楼主:
谢谢 各位高手了
我找到问题了,是PLC的CPU坏了,

网友E:
呵呵;CPU坏了还能运行?
通讯口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