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1-03-20):
大家好。西门子变频器买回来自带的一个电阻,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它在什么时候才用呢?谢谢大家帮我解答下了。。

网友A:
是不是制动电阻啊!!一般用在惯性较大的负载设备。

网友B:
它是一个制动电阻,在需要定制停车时能耗制动。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MM440给用户自带的一个小电路板,上边有电阻,还输出了两根电线。那个东西是“终端电阻”,西门子变频器通讯使用的。如果不用485通讯,这个终端电阻就没用。我那有好些这玩意呢。

楼主:
三楼您好;您意思就是只有在485通讯时候才用对吧?也就是说终端电阻只是给485通讯做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楼您好;您意思就是只有在485通讯时候才用对吧?也就是说终端电阻只是给485通讯做的哦、。、
是。终端电阻是在使用485通讯的时候,接到端子29#、30#两端的,没有通讯就不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了。。

楼主:
呵呵我又想起来了、、终端电阻在通讯中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抗干扰?还就是为了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又想起来了、、终端电阻在通讯中主要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抗干扰?还就是为了通讯?
是抗干扰,但也是为了阻抗匹配。特别是485总线形式的终端,没有这个电阻,通讯不可靠,导致故障。

网友D:
我还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