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冲击性负载如何选用变频器
110Kw的电机使用三品SANP型185Kw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电机所带的负载是冲击性负载,用离合控制。三品SANP型185Kw变频器带电机运行没问题,但加上负载就不行,马上就跳OC过电流,无法用指针钳形电流表测试负载电流。使用普传的200Kw变频器就没问题,电流测试正常。怀疑是变频器的PWM输出脉宽不同所致。请教,谢谢。

网友A:
要使用高的可变转矩特性。可以选用丹佛斯FC302。

网友B:
过流?按理应该是过压吧?过流是因为启动转矩不够,说明你选的型号不对,应该选用重载型的,比如ABB800系列的。如果是过压,要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132KW电机用185KW电机这个选的没有问题。

网友C:
最近因忙于盖房子,上论坛的时间很少,楼上几位朋友,都给出了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建议对变频器跨挡使用,如用22kW变频器,拖动15kW(或11kW)的冲击性负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