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PLC 步进电机驱动器+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传感器设置原点,现在设置3340个脉冲刚好到位电机再回到原点,防止过头设置原点有负数,问题是电机走个20几个来回偶尔就会出现3640个脉冲出来,这样的话电机就顶死了,回到原点又好了,不知道是机械原因还是程序有什么原因望高人指教。

网友A:
电机回原点,应该要用回原点指令,走数据是走不准的。

网友B:
因为脉冲计数可能的误差,一般有回原点的指令,也是有让采样脉冲的计数有个清零的操作.

网友C:
走丢了,需要每次回一下原点,或是外加编码器做闭环!

网友D:
看似有脉冲丢失,是否有干扰和驱动器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