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输入信号为电流信号,用A/D转换模块输入plc 的梯形图是什么样的? 求教

网友A:
看对应型号的模块手册

网友B:
那首先你先弄清楚 电流的上下限;是0-20ma,还是4-20ma?

你所检测的是什么?上下限是多少?

网友C:
硬件型号先搞清;

楼主:
是4-20MA的温度计。
梯形图我买AD转换模块 它里面的说明书会有么?

网友A:
你准备买什么品牌的?
随机包装中的说明书通常都是很简单的,不过可以到对应产品的网站上下载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