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PLC输出端子有很多COM端子,他们在内部是不是已经连接好了,我可不可以一不部用250伏电压,一部用直流30伏电压,是接触器输出

网友A:
相同标号内部是相同的,但是COM1、COM2等这样的信号内部没有接通
只有继电器输出的才可以用交流电源,可以分开几组控制

网友B:
内部无连接

可以分开用

网友C:
显然不看资料

网友D:
继电器型的是可以的;但每个COM对应的输出点的电压必须一致;

楼主:
用万用表量COM端子,如果通就是内部连接上的,不管搞双电源,如果不通就管,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