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今天看老外的图纸,不知道下面的含义求老师指点
202000+    00+    5×1.5㎜²;
12×1.5㎜²   1750+ ;
请问老师2000+ 和 1750+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缆的布线长度?

网友B:
应该是电缆长度

网友C:
是电缆长度的可能性不大
从电气制图标准考虑,“+”表示位置面,建议你看全面的图纸

网友D:
这个确实相当于在配电柜空间所在的位置,德国的图纸经常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