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我们杭州单位有一台拉床(刨床),直流电机功率361KW,有个十米左右的工作台,左右移动切削长的导轨工件,以前工作时压降大概20V-30V左右,如电源电压395V降到370V左右,厂家说切削电流大概900A,用的1000KVA的变压器,距离拉床配电柜比较远,有200米左右,(有点远,不合理)最近切削跟瞬间启动时突然压降变的很大,395V电压经常降到330V左右,而低于330V拉床就拉不动了,出现闷床,而闷床跟两端制动时,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经常出现F030报警,故障值有时候2,有时候3,西门子上端与电源之间的电抗器叫声尖锐,我想知道造成压降过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电抗还是电网原因??(电网总功率降低?秦山核电站机组有的停转?)还是西门子有问题??还是线路电阻过大?但是突变前后线路没改变,距离没变,变压器也没增加别的用电设备啊。恳请各位达人帮忙

网友A:
看来秦山核电站是停机或降负了。我这开三停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