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考不考虑剩磁的影响,会延长触点的反应时间吗?

楼主(2011-03-21):
单按钮起停如上图,问一个问题,第一次按下按钮后,KM得电,
好,第二次按下铵钮时(还没放开),KA1先得电,KA1的两个常闭触点断开(注意KA1的常开触点还没闭合),KM立马断电,那KM的常开触点会不会在KA1常开触点闭合前先断开呢???这样导致KA1自锁不了断电,然后又KA得电,KM又得电。
第二次按按钮(还没放开),要考虑KA1线圈的剩磁吗?KM常开触点先断开,KA1有剩磁,KA1的常开触点再闭合,这样自锁。是这样的吗????

楼主:
我把这个电路图转化成PLC程序,下载到PLC里,KA1可以得电。
我就是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剩磁的原因?
在电气电路里,不管考不考虑剩磁的影响,剩磁会延长触点的反应时间吗?

网友A:
这是触点竞争问题,与剩磁关系不大。

楼主:
那么我就问这个问题吧:
在电气电路里,不管考不考虑剩磁的影响,剩磁会延长触点的反应时间吗?

网友B:
剩磁会使触头不能及时分断,我在设计时一般都会在线圈并联一个电容!接触器如果频繁启停的话,建议并联个电容!

楼主:
我就是被触点竞争,剩磁,触点动作的时间差(先后顺序)搞得稀里糊涂,今天想了很久,差不多通了,呵呵!

楼主:
自己考虑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这几天终于想透了,原来剩磁会影响,但是不考虑,这个确实是触点竞争现象,呵呵!

网友A:
剩磁影响不大,主要是触点运动距离(间距)的问题,也就是常开/常闭触点动作时差引起的触点竞争。
一般来说,闭合触点先分开,断开触点后闭合,这就会有一个时差,这个时差大小由触点间的间距决定。

楼主:
同一个电器元件,常闭触点动作要比常开触点快,这个不存在竞争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电器元件,常闭触点动作要比常开触点快,这个不存在竞争的现象。
呵呵!
楼上的最后一段话就与前面的一段话自相矛盾了。
你自己想一下,既然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快,那是不是常闭触点先断开后常开触点才闭合呢?
这样一来,如果用它们组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电路,会出现什么现象?
就以下面电路来说,如果KA3、KA4的吸引线圈不并上二极管,会出现什么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