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我安装了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但是我创建不了新工程 ,为什么,是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Developer 8.86和 GX Simulator 6-c,

网友A:
1、如果在安装时选择了监控模式,将不能创建新工程,此时需要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安装时不选择监控模式。
2、如果创建工程过程中失败,那么你需要审视自己的操作系统,这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对于某些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即使反复重装,依旧会出现此状况。

网友B:
参考安装工程:

网友C:
你要看看你安装之后能不能读取PLC ,确认下是否安装成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