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各位老师:
    三菱PLC用什么方案控制八个步进电机的方式最省钱,无需插补功能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信捷的PLC,它的基本单元就可以带10轴,并且价格实惠,型号是XCM-60-10PLS

网友B:
信捷 钱是省了.报废品也就来了

网友C:
目前PLC也只有信捷能做到10轴。
如果用三菱或其它品牌,那个这个控制系统成本将成了天价。

网友D:
除了控制步进以外,其它的I/O点数多不多?
如果是点数比较多的,可以用Q系列加上QD70P8定位模块,可以控制8个轴
如果是小型用FX系列的,配置起来三菱的还真没有优势

网友E:
没有相互关系用四个FX1S 的来控制,从成本上这是最低方案;

楼主:
不知有没有支持通讯的步进电机,能够像伺服电机一样支持485通讯,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主从方式将八个电机相连,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最省的方案,目前就是不知道这样的通讯会不会很稳定。

网友F:
以下是引用在2011/3/22 19:47:53qianjiansong的发言:
不知有没有支持通讯的步进电机,能够像伺服电机一样支持485通讯,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主从方式将八个电机相连,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最省的方案,目前就是不知道这样的通讯会不会很稳定。

白山机电还真有款支持485通信的驱动器!支持MODBUS总线协议!PDF说明书上最后有台达PLC做的程序最多带32轴!哎!哥还打电话确认了这个事!!

网友G:
用泰科的canopen步进电机,控制器用步科 台达plc.                              信捷10轴,台达2个4轴DVP-EH组网。        基恩士kv1000加定位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以下是引用在2011/3/22 19:47:53qianjiansong的发言:
不知有没有支持通讯的步进电机,能够像伺服电机一样支持485通讯,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主从方式将八个电机相连,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最省的方案,目前就是不知道这样的通讯会不会很稳定。

白山机电还真有款支持485通信的驱动器!支持MODBUS总线协议!PDF说明书上最后有台达PLC做的程序最多带32轴!哎!哥还打电话确认了这个事!!

雷赛的也有---我们在用,但是不是PLC控制的---

网友F:
雷赛也有?这个不太清楚。我是去年自动化展的时候看到白山的那种驱动器的!不过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I:
选加块市面上的脉冲输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