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2):
  从去年12月开始使用一款NT的振动监测仪器,我这里主要用于检测电机各轴承振动情况,检测时将有强磁的感应探头吸在电机外壳,目前我是吸到距轴承最近的地方,因为各电机外壳材质形状不一,探头引出线缆,另一端是类似普通耳机的接头,插到仪器配备的PDA上,打开相关软件即可观察波形和保存数值,在交流一下,是否有用类似仪器的朋友,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还是你的设备先进,我们检查电机就是听听声音,看看电流,没用过专业的仪器检测。

楼主(2022-01-05):
跨越十年,设备升级为SKF的手持仪,正在学习中。

网友B:
我们用的都装在电机本体上对应的位置,根据要监测的位置 选择X/Y或X/Y/Z方向,配备一个显示处理单元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重要的电机都装了固定的传感器,实时在线存储数据。有些相对稳定的电机就安排值班人员定期手持测。

网友C(2022-03-27):
传统的振动监测以外,直接采集电机的电参量信号,通过算法预测判断电机故障,具有更高的性价比。新一代电机预测维护,欢迎交流V信:15008247947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的是否涵盖了您这些电参数算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可以对电机提供短路、过流等保护,现在还没法预测电机的机械和电气故障。。。

网友D(2022-07-26):
通过算法预测判断电机故障